[有问必答] RA8875的KOUT[3:0]疑问

楼主(2014-08-14):
现在使用RA8875显示板,看你们的原理图中将RA8875的KOUT3脚当通用输出口,用于选择板上的字库和图形存储器。
KOUT3 = 1,字库
KOUT3 = 0,图形
如下图,KOUT是直接接到SN74CBTLV3253PWR芯片上

看RA8875的手册说,KOUT为开漏输出的,这样是不是应该接个上拉电阻呢?不然高电平时能正常么?

网友:
你要注意这个引脚有两个功能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注意这个引脚有两个功能:

网友:
那这么讲,当设置为通用输出口时,引脚不是开漏结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这么讲,当设置为通用输出口时,引脚不是开漏结构

就是个普通的GP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