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X钽电容原装识别

楼主(2014-08-14):
AVX钽电容原装识别
原装AVX可以从方面去识别
1,AVX钽电容肯定是黄钽的。
2,焊脚,原装AVX焊脚正极跟负极不一样,正极是凹字型的,负极是平的。
3,电容的正面应该是光滑,打字非常清晰,打字不清晰表面粗糙不反光则是把原字磨掉然后重新打上去的。
4,原装AVX钽电容的左上角有代表AVX钽电容的小三角形符号(三角形下端是凹进去的圆弧形)。
5,撕下AVX的标签,原装的可以轻松撕下来,标签绝对没有问题,假货一般标签自己打上去的,用的纸张也是一般的,所以贴上去基本撕不下来,撕起来很容易撕坏。
6,把AVX的货拆开,看看里面的编带,编带上面大概每间隔25CM-30CM有打AVX的字样,假货编带一般没有打AVX字或很模糊。

市面上的假货也分好多种,一般来说可以分这么几种。
1,国产钽电容改AVX,这种用国产钽电容打磨掉上面的字,直接用激光扫描上去新的字,把子打成AVX的样子,这种基本看下焊脚可以看出来,国产的焊脚正负极一般是一样的。
2,KEMET改AVX,同样是打磨掉上面的字重新扫面上去,这种也是看看焊脚就可以看出来,KEMET的焊脚是一样的!而KEMET的正极上有一个斜角,磨掉上面的字后斜角一般还在,这种假得比较真,不会出问题,譬如说 同样的耐压和标称容量,用KEMET改成AVX,容值电压都没问题,用起来也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