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V5板子的:485,can和wifi的例子

楼主(2014-08-14):
关于V5板子的485,can和wifi的例子最近还没有精力去搞,等DSP教程发布了就搞。

PS:
1. V5板子本身就有485的驱动,bsp_uart_fifo.c支持6个串口的485通讯,使用方法可以看用户手册V2.0
2. can的例子在官方固件库V1.3.0里面好两个个例子呢,稍微改下就可以用的。

3. wifi的SDIO还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就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can的例程
蒲公英

网友:
CAN和485都是简单的例程,没有实际的应用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

网友:
的确 407的can的例程很难找啊!!

希望 eric2013 搞好DSP之后能先把CAN总线那块搞搞·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 407的can的例程很难找啊!!

希望 eric2013 搞好DSP之后能先把CAN总线那块搞搞·~~~~~~~

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