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做过FT5206驱动的吗

楼主(2014-08-18):
有做过FT5206驱动的吗,能不能给我参考一下。谢谢了

楼主:
自己来顶一下

网友:
这个没有做过哦,帮顶

网友:
void TP_Read(void)
{
GUI_PID_STATE TS_State;
i2cBuffer[0] = 0x03;
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*)i2cBuffer, 1, 10000)!= HAL_OK) {
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while(HAL_I2C_Master_Receive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 *)i2cBuffer, 1, 10000) != HAL_OK){
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}
}
TOUCH_PHX = i2cBuffer[0]&0x0F;
TOUCH_EVENT = i2cBuffer[0]>>6;
i2cBuffer[0] = 0x04;
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*)i2cBuffer, 1, 10000)!= HAL_OK) {
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while(HAL_I2C_Master_Receive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 *)i2cBuffer, 1, 10000) != HAL_OK){
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}
}
TOUCH_PHX = (TOUCH_PHX<<8)+i2cBuffer[0];
i2cBuffer[0] = 0x05;
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*)i2cBuffer, 1, 10000)!= HAL_OK) {
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while(HAL_I2C_Master_Receive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 *)i2cBuffer, 1, 10000) != HAL_OK){
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}
}
TOUCH_PHY = i2cBuffer[0];
i2cBuffer[0] = 0x06;
while(HAL_I2C_Master_Transmit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*)i2cBuffer, 1, 10000)!= HAL_OK) {
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while(HAL_I2C_Master_Receive(&I2cHandle, (uint16_t)I2C_ADDRESS, (uint8_t *)i2cBuffer, 1, 10000) != HAL_OK){
     if (HAL_I2C_GetError(&I2cHandle) != HAL_I2C_ERROR_AF){
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}
}
TOUCH_PHY = (TOUCH_PHY<<8)+i2cBuffer[0];

    if((TOUCH_PHY&0x0F00)>=0x0400)
        TOUCH_PHY = (TOUCH_PHY&0x07FF)-0x0380;
    else
        TOUCH_PHY = TOUCH_PHY&0x07FF;
    if(TOUCH_EVENT == EVT_PUT_UP){
        TS_State.Pressed = 0;
        TS_State.Layer = 0;
        TS_State.x = TOUCH_prex;
              TS_State.y =  TOUCH_prey;
            GUI_TOUCH_StoreStateEx(&TS_State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TOUCH_EVENT == EVT_CONTACT || TOUCH_EVENT == EVT_PUT_DOWN){
        if(TOUCH_PHX<MINI_PHX) TOUCH_PHX = MINI_PHX;
        else if(TOUCH_PHX>MAX_PHX) TOUCH_PHX = MAX_PHX;

        if(TOUCH_PHY < MINI_PHY) TOUCH_PHY = MINI_PHY;
        else if(TOUCH_PHY > MAX_PHY) TOUCH_PHY = MAX_PHY;

        TOUCH_PHX = ((TOUCH_PHX-MINI_PHX)*480)/(MAX_PHX - MINI_PHX);
        TOUCH_PHY = ((TOUCH_PHY-MINI_PHY)*800)/(MAX_PHY - MINI_PHY);
        //GUI_TOUCH_StoreState(TOUCH_PHY, 479-TOUCH_PHX);
        TS_State.Pressed = 1;
    TS_State.Layer = 0;
      TS_State.x = TOUCH_PHY;
      TS_State.y = 479-TOUCH_PHX;
      TOUCH_prex = TOUCH_PHY;
      TOUCH_prey = 479-TOUCH_PHX;
    GUI_TOUCH_StoreStateEx(&TS_State);
        //printf("%d %d\\n",TOUCH_PHY, 479-TOUCH_PHX);
    }
}
且利欧

网友(2022-03-27):
引用 网友A:

有这个的资料吗,产品开发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