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Flash和LCD有冲突??

楼主(2014-08-19):
我将SDRAM和NandFlash都挂载FMC总线上,并使用429内部的TFT控制器来接LCD.
我测试:
    单独测试LCD,显示正常。
    单独对NandFlash格式化,也很正常。

   但在LCD显示的状态下,对NandFlash格式化,发现LCD在NandFlash格式化的过程中,
  不断有随机的黑线显示,等NandFlash操作完成,LCD显示恢复正常。

请问这可能是那种原因造成的,是否有解决的方法?

谢谢

网友:
冲突的概率比较小,估计是有干扰吧

网友:
我的看法有些不同,因为显在SDRAM中,LCD为了显示需要不断扫描
显存,
当NandFlash挂在FMC上时,操作NandFlash的时间操作像素时钟导致
LCD扫描错误?

有无这种可能啊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解决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