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在定时器下,graphXY只能刷新2分钟

楼主(2014-08-19):
程序如上,Ghaphfun为自己写的一个小程序,包括显示XY坐标轴,加入xy点的坐标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数名: Ghaphfun
*    功能说明:实现柱状图的绘制
*    形参:  *p 需要描绘的数组
           number 数组的长度
           a XY图左上角X轴的位置
           b XY图左上角y轴的位置
           c XY图的长度
           d XY图的宽度
           hWin XY图的父窗口
           color XY图的颜色
           LineStyle, 当前使用的线条样式
*    返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运行的结果为:graghXY控件只能刷新2~3分钟,窗口就死了,也没有数据刷新。
请问:如果用定时刷新graghXY,应该用什么的框架来实现。

网友:
在WM_TIMER消息里面加上让窗口无效的函数。并且定时器复位的函数参数改成1000

楼主:
我根据你的提示更改了,但是2分钟过后,graphxy可以自动刷新,但是窗口的文本文字就不能刷新,卡死了。这个是为什么?

楼主:
经过测试,是我自己的graphxy出现问题。加入这个函数后,窗口只能正常运行2分钟,去掉定时器后,graphxy图、文字和窗口都是正常的。是不是定时器与graphxy的一些函数配合使用的位置是有讲究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