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操作EEPROM疑问

楼主(2014-08-20):
开发板上使用的是256Byte的EEPROM,如果使用512Byte或更大的呢?
看了开发板的例程

static uint8_t ee_ReadBytes(uint8_t *_pReadBuf, uint16_t _usAddress, uint16_t _usSize)
{
    uint16_t i;

    /* 采用串行EEPROM随即读取指令序列,连续读取若干字节 */

    /* 第1步: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*/
    g_i2c_gpio.start();

    /* 第2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g_i2c_gpio.write_byte(EE_DEV_ADDR | I2C_WR);    /* 此处是写指令 */

    /* 第3步:发送ACK */
    if (g_i2c_gpio.wait_ack() != 0)
    {
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}

    /* 第4步:发送字节地址,24C02只有256字节,因此1个字节就够了,如果是24C04以上,那么此处需要连发多个地址 */
    g_i2c_gpio.write_byte((uint8_t)_usAddress);

    /* 第5步:发送ACK */
    if (g_i2c_gpio.wait_ack() != 0)
    {
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}

    /* 第6步:重新启动I2C总线。前面的代码的目的向EEPROM传送地址,下面开始读取数据 */
    g_i2c_gpio.start();

    /* 第7步:发起控制字节,高7bit是地址,bit0是读写控制位,0表示写,1表示读 */
    g_i2c_gpio.write_byte(EE_DEV_ADDR | I2C_RD);    /* 此处是读指令 */

    /* 第8步:发送ACK */
    if (g_i2c_gpio.wait_ack() != 0)
    {
        goto cmd_fail;    /* EEPROM器件无应答 */
    }

    /* 第9步:循环读取数据 */
    for (i = 0; i < _usSize; i++)
    {
        _pReadBuf = g_i2c_gpio.read_byte();    /* 读1个字节 */

        /* 每读完1个字节后,需要发送Ack, 最后一个字节不需要Ack,发Nack */
        if (i != _usSize -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_i2c_gpio.ack();    /* 中间字节读完后,CPU产生ACK信号(驱动SDA = 0) 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g_i2c_gpio.nack();    /*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,CPU产生NACK信号(驱动SDA = 1) */
        }
    }
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g_i2c_gpio.stop();
    return 1;    /* 执行成功 */

cmd_fail: /* 命令执行失败后,切记发送停止信号,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*/
    /*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*/
    g_i2c_gpio.stop();
    return 0;
}
现在有个疑问在第2步发起控制字节和第4步发送字节地址
2K以下EEPROM设备地址说明

2K以下EEPROM写

8-16K之间EEPROM设备地址说明

8-16K之间EEPROM写

16K以上EEPROM设备地址说明

16K以上EEPROM写

从上面手册数据可以知道

由于一个字节8bit最大表示2^8=256个存储空间,每个存储空间1Byte。共256*8=2048=2K。也就是说对EEPROM,以一个8字节发送地址最多访问2Kb(256KB)空间。

对于4Kb-16Kb的EEPROM,一个字节的地址不够用,此时采用分页访问。使用了命令字中的A2+A1+A0(2^3=8,即最多访问8*2Kb=16Kb。不一定全用,看EEPROM大小,对于

4Kb只用了A0,A0=1表示0x100-0x1FF空间,A0=0表示0x000-0x0FF空间)。
对于16Kb以上的EEPROM,则没有使用命令字中的A2+A1+A0,而是采用命令字节后发送16位地址方式(2个字节的地址)

所以上面的第2步发送的命令字节好像不是固定的,只有小于4Kb和大于16Kb的才是固定的0x1010+A2+A1+A0+W/R。对于4Kb-16Kb是0x1010+A2+A1+将访问的页+W/R(4Kb)
而第4步发送地址,只有16Kb以上的EEPROM才用发送两个地址字节。

以上说法对么?如果对,那就有个问题了,
对于4Kb-16Kb的EEPROM,当在写数据时,越过了一页要怎么办呢?就是说我从地址0xF0写100个字节,这时会超过一页(256字节)。
写0xF0-0XFF时发送的命令字节为0x1010+A2+A1+0+W
写0x100后面的发送命令字节为0x1010+A2+A1+1+W

网友:
帮顶,这个已经不记得了。

网友(2022-12-14):
揪心,遇到一样的问题找到这发现没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