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为什么我使用LISTVIEW最多只能显示41行??

楼主(2014-08-21):
如题,以前用LISTVIEW做内容显示的时候都是不超过20行,所以很正常,没发现么问题。
今天用LISTVIEW做显示100行的内容,才发现死活只能显示到0---41行,什么原因?难道LISTVIEW有默认值??

网友:
你检测下你当前的emWin动态内存还剩多少,一般是动态内存不够所致。

楼主:
谢谢ERIC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的确是内存不够了,增加内存就好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