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菜单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8-22):
运行官方的菜单实例,发现无法弹出下拉菜单,怀疑是只是选中了某个选项,但是没法点击导致下拉菜单无法弹出,请问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楼主,你说的是那个菜单例子,我现在查看一下。

楼主:
官方例子WIDGET_Menu.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说的是那个菜单例子,我现在查看一下。

WIDGET_Menu.c,使用模拟器可以使用,但是下载到开发板之后就不行了,下拉菜单无法弹出。

网友:
你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没有点击到相应菜单上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游标箭头显示出来看看是不是没有点击到相应菜单上面。

把点击到上面的话,选项应该是变蓝色。这个应该是点击到了,你测试是可以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