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问一个屏幕字库的问题,大家不要笑话我啊

楼主(2014-08-26):
v5 的5寸屏幕自带的字库最大可以写多大的字呀?我看到安福莱的字库软件最大是16✘16的。还能再大一点嘛?

网友:
1. V5开发板用TFT屏自带的高通字库,最大支持32*32点阵的字库。
2. 如果使用的是自定义的字库,那就可以任意大了,不过需要自己写一个相应的字体显示驱动,软件使用 《字模3》
    一般我们用ucdos字体比较多。
3. 使用emWin的话,字库也可以任意的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