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运行出错!!!

楼主(2014-08-26):
如图就加了LISTVIEW控件!!!

楼主:
就只加了一个控件!!!

网友:
这个uGUIBulder4.0有bug,并不是很好用,设计界面还行,如果要运行的话,最好还是用官方的模拟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uGUIBulder4.0有bug,并不是很好用,设计界面还行,如果要运行的话,最好还是用官方的模拟器。

下到单片机上了死机了
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 "Caption",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0,  800,480,FRAMEWIN_CF_MOVEABLE,0},
    { LISTVIEW_CreateIndirect,   NULL,               GUI_ID_LISTVIEW0,        269,208,165,92, 0,0}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FunctionName:void Pain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**      Function: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
**
**   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--> WM_PAIN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Pain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FunctionName:void Ini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**      Function: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
**
**   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--> WM_INIT_DIALOG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//
    //FRAMEWIN
    //
    FRAMEWIN_SetClientColor(hWin,0x000000);
    FRAMEWIN_SetTitleVis(hWin,0);
    //
    //GUI_ID_LISTVIEW0
    //
    LISTBOX_SetBkColor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0,0xffffff);
    //LISTVIEW_SetAutoScrollH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1);
    //LISTVIEW_SetAutoScrollV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1);
    LISTVIEW_AddColumn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60,"ColumnHeader",GUI_TA_VCENTER|GUI_TA_LEFT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
*/
static void _cbCallback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int NCode, Id;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Pain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InitDialog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switch (Id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NCode==WM_NOTIFICATION_RELEASE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}
}

void MyGUI_Init(void)
{
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      /*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*/
//    GUI_Clear();
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 /*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*/
   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Callback, 0, 0, 0);
}

网友:
void MyGUI_Init(void)
{
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      /*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*/
//    GUI_Clear();
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 /*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*/
   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&_cbCallback, 0, 0, 0);
   //这里加上如下内容
   while(1)
   {
      GUI_Delay(10);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MyGUI_Init(void)
{
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      /*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*/
//    GUI_Clear();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&nbs ..

可是没有用OS怎么办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是没有用OS怎么办??

没有OS的话,这个函数也可以这么用,或者定期调用GUI_Exec()进行刷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OS的话,这个函数也可以这么用,或者定期调用GUI_Exec()进行刷新

void systick1ms_gui_stm32(system_typedef *sys)
{
    if(Real_Para_Interface_Display_Tick >= 1000)
    {
        Real_Para_Interface_Display_Tick = 0;
        Real_Para_Interface_Display_Flag = 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al_Para_Interface_Display_Tick++;
    }

    if(Ticks_WM_Exec >= 10)
    {
        Ticks_WM_Exec = 0;
       WM_Exec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Ticks_WM_Exec++;
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oid systick1ms_gui_stm32(system_typedef *sys)
{
    if(Real_Para_Interface_Display_Tick >= 1000)
    {
.......

多长时间10MS,我调用了,不好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OS的话,这个函数也可以这么用,或者定期调用GUI_Exec()进行刷新

多长时间10MS,我调用了,不好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MyGUI_Init(void)
{
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      /*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*/
//    GUI_Clear();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&nbs ..

谢谢版主!!!找到原因了 ~显示字符每行每列对齐,下面是对的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0[4] ={"" , "" , "" , "你好"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1[4] ={"" , "" , "" , "erwerwrw"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2[4] ={"" , "" , "" , "erwerwrw"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3[4] ={"" , "" , "" , "erwerwrw" };
下面是错的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0[4] ={"" , "" , "" , "你好"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1[4] ={"1" 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2[4] ={"2" , };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3[4] ={"3" ,  }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版主!!!找到原因了 ~显示字符每行每列对齐,下面是对的
    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0[4] ={"" , "" , "" , "你好" };
static const char * _lvTable_01[4] ={""  ..

恩,谢谢告知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