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EGGER发布基于emWin的街道地图联网实时更新方案

楼主(2014-08-27):
代码:
模拟器演示效果:

网友:
这个需要大量的可用地图才能利用起来吧!如果是真的做的话,肯定只能跑GPRS,那通过什么渠道去获取这些地图信息呢?然后才能和这个地图匹配上来显示路径或者当前位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需要大量的可用地图才能利用起来吧!如果是真的做的话,肯定只能跑GPRS,那通过什么渠道去获取这些地图信息呢?然后才能和这个地图匹配上来显示路径或者当前位置吧

这个是联网获取的,如果要手持设备的话,的确是需要GPRS, WIFI等

网友B(2018-09-14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联网获取的,如果要手持设备的话,的确是需要GPRS, WIFI等

老大,基于stm32的地图定位有相关的例程吗(通过API接口联网获取地图数据也可以),参考下,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基于stm32的地图定位有相关的例程吗(通过API接口联网获取地图数据也可以),参考下,谢谢!!

这个是电脑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