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怎么实现按键控制???

楼主(2014-08-27):
调用那些函数,举个例子!谢谢,还没理解透~

楼主:
是外部按键哦~

网友:
外部按键的话,可以参考这里的ATM机例子,emWin的外部按键控制并不好用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9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部按键的话,可以参考这里的ATM机例子,emWin的外部按键控制并不好用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932

按键会用了,用什么函数让上面蓝条移动~(上移或下移)

网友:
聚焦到这个控件上面,然后发送GUI_KEY_UP或者GUI_KEY_DOWN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聚焦到这个控件上面,然后发送GUI_KEY_UP或者GUI_KEY_DOWN即可

哦,研究研究~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聚焦到这个控件上面,然后发送GUI_KEY_UP或者GUI_KEY_DOWN即可

额,求代码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,求代码~

可以参考这里的ATM机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932

网友:
方法都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