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PNG图片显示

楼主(2014-08-27):
GUI_PNG_Draw函数在模拟器可以用,在keil下说未定义什么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84

怎个压缩的库都添加到工程里吗?还有,有没有破解版的IconWorkshop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个压缩的库都添加到工程里吗?还有,有没有破解版的IconWorkshop

都要添加,破解方法在百度上面找即可,我们论坛曾经上传破解版被投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要添加,破解方法在百度上面找即可,我们论坛曾经上传破解版被投诉了。

我都添加了 编译通过了 但是图片显示不出来 运行后死在函数GUI_PNG_Draw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都添加了 编译通过了 但是图片显示不出来 运行后死在函数GUI_PNG_Draw中

动态内存一定要大,要不显示不了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动态内存一定要大,要不显示不了的,

图片多大我就申请的多大,也还是显示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动态内存一定要大,要不显示不了的,

运行GUI_PNG_Draw函数后出现硬件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行GUI_PNG_Draw函数后出现硬件错误

网友:
对的,就是你的动态内存不够才这样的,你可以看看手册上面对PNG图片显示的最小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就是你的动态内存不够才这样的,你可以看看手册上面对PNG图片显示的最小配置。

申请了超过图片大小的内存,按那个手册上的计算公式来申请的,还是死在这个函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申请了超过图片大小的内存,按那个手册上的计算公式来申请的,还是死在这个函数

基本公式如下:App. RAM requirement = (xSize+ 1) * ySize * 4 + 54Kbytes

你至少得搞个100KB的动态内存,因为别的控件等也许要内存的。

网友(2015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基本公式如下:App. RAM requirement = (xSize+ 1) * ySize * 4 + 54Kbytes

你至少得搞个100KB的动态内存,因为别的控件等也许要内存的。

这个png 显示 这么好内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