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103zet上实现两个界面的切换,外部按键操作,会重启?

楼主(2014-08-28):
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*)(pMsg->Data.p))->Key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// GUI_EndDialog(hWin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//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Win, 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FRAMEWIN_Delete(pMsg->hWin);
         //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 0);
       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3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3), _cbDialog3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也不太清楚,你换一种切换方式试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我也不太清楚,你换一种切换方式试试吧

恩,按键是外部中断,按快了就重启!请问怎么释放上一个界面占用资源,删除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按键是外部中断,按快了就重启!请问怎么释放上一个界面占用资源,删除吗?

删除就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删除就可以的。

哦,谢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我也不太清楚,你换一种切换方式试试吧

是因为调用WM_EXEC()不合理导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因为调用WM_EXEC()不合理导致!

恩,好的,谢谢告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