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为什么我只能创建4个按钮,硬汉哥求解

楼主(2014-08-28):
如下:
switch (pMsg->MsgId)
{ case WM_CREATE:
    WM_SetFocus(hWin); //Õâ¸ö±íʾ¾Û½¹µ½µ±Ç°´°¿Ú
    break;
  case WM_PAINT: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0, 5+0*dx, 5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1, 5+1*dx, 5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2, 5+2*dx, 5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3, 5+3*dx, 5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4, 5+0*dx, 5+1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5, 5+1*dx, 5+1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6, 5+2*dx, 5+1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7, 5+3*dx, 5+1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
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8, 5+0*dx, 5+2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9, 5+1*dx, 5+2*dy, 50,30 , 0);
   BUTTON_SetBMPEx(hButton,0,&bmqq,0,0);

   break;
  default:
  WM_DefaultProc(pMsg);       //ĬÈÏ´¦Àí

}
}

这个程序只能创建4个按钮,不知什么问题,

楼主:
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按钮上的图片也不显示?

网友:
创建的位置错了,建议放在 WM_CREATE:上创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创建的位置错了,建议放在 WM_CREATE:上创建

我换了下位置,可以了,可是背景好像也被创建了按钮,还是很密密麻麻的那种,不知为什么?请教:
程序如下:
static void _Init_cb_first(WM_MESSAGE* pMsg)
{
    u8 dx=85,dy=65;
  WM_HWIN hButton;
    WM_HWIN hWin = pMsg->hWin; //»ñÈ¡Ô´Îļþ
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CREATE:
        WM_SetFocus(hWin); //Õâ¸ö±íʾ¾Û½¹µ½µ±Ç°´°¿Ú
 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0, 5+0*dx, 5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qq);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1, 5+1*dx, 5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LOL);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2, 5+2*dx, 5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picture);
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3, 5+0*dx, 5+1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PEOPLE);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4, 5+1*dx, 5+1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MP3);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5, 5+2*dx, 5+1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ATM);
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6, 5+0*dx, 5+2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rong);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7, 5+1*dx, 5+2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qq);

        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8, 5+2*dx, 5+2*dy, 70,60 , 0);
        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qq);
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
        //hButton= _CreateButton(hWin, "", GUI_ID_BUTTON9, 5+1*dx, 5+2*dy, 50,30 , 0);
        //BUTTON_SetBitmap(hButton,0,&bmqq);

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       //ĬÈÏ´¦Àí

}
}

网友:
背景要做重绘的,比如我们重绘成黑色。
WM_PAINT:
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GUI_Clear();
    break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创建的位置错了,建议放在 WM_CREATE:上创建

模拟器上没有这种情况,板子上又,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背景要做重绘的,比如我们重绘成黑色。
WM_PAINT:
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GUI_Clear();
break;

我是这样的:void Init_DeskTop()
{
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//ʹÓô洢É豸
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 &_Init_cbBkWindow);//ÉèÖñ³¾°»Øµ÷º¯Êý
_CreateFrame(&_Init_cb_first);  //µÚÒ»¸ö´°¿Ú
}
和你之前的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这样的:void Init_DeskTop()
{

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//ʹÓô洢É豸

网友:
我就是在背景窗口上再创建一个子窗口,再在子窗口上创建按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背景要做重绘的,比如我们重绘成黑色。
WM_PAINT:
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GUI_Clear();
break;

谢谢,搞定了,就是背景窗口的重绘问题,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:窗口和窗口之间的背景回调是不一样的,必须重新刷背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搞定了,就是背景窗口的重绘问题,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:窗口和窗口之间的背景回调是不一样的,必须重新刷背景

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