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下keil v4.74如何生成 .bin文件 ?

楼主(2014-08-28):
请教下keil v4.74如何生成 * .bin 文件 ?

网友:
IAR可以执行生成hex或者bin,而MDK好像得加一条命令,你在网上找下。

网友:
fromelf.exe --bin -o  ./Flash/Obj/XXXXX.bin  ./Flash/Obj/XXXXX.ax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
fromelf.exe --bin -o  ./Flash/Obj/XXXXX.bin  ./Flash/Obj/XXXXX.axf

感谢感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
fromelf.exe --bin -o  ./Flash/Obj/XXXXX.bin  ./Flash/Obj/XXXXX.axf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