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为什么必须使能NE3,NE4,否则无法访问nor的4m以上空间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29):
v2出厂程序里面的BootLoaderV2,在nor初始化里面有一句话,STM32F103ZE-EK 必须使能NE3,NE4,否则无法访问nor的4m以上空间。
我想问一下是为什么。一个片选可以提供64MB的空间,为什么4MB以上就异常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还有一个问题估计跟这个也有关系。
就是我在做sram实验的时候,发现单独初始化sram的那个片选,读写sram是异常的,全是乱码,如果要是把ne4的片选也初始化了,就正常了。
反过来,如果是做网卡实验,只把ne4初始化了就可以了。
这个实验过很多次了,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得到armfly的解决,谢谢,跟A19和A20涉及到的地址译码有关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太清楚,兄弟多研究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也不太清楚,兄弟多研究下吧。

这段话不是你们写的吗?怎么会不清楚呢

网友:
强调下:

本人专职V5开发板售后,V2和V3开发板没有参与设计,仅负责一小部分,谢谢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强调下:

本人专职V5开发板售后,V2和V3开发板没有参与设计,仅负责一小部分,谢谢支持

那麻烦请负责参与v2设计的人回答。
再怎么说,这段注释就是你们公司自己写的,然后还告诉客户说,我们自己写的代码,还不知道怎么回事,这不是好笑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麻烦请负责参与v2设计的人回答。
再怎么说,这段注释就是你们公司自己写的,然后还告诉客户说,我们自己写的代码,还不知道怎么回事,这不是好笑吗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。
在qq群讨论初步断定是译码器问题。
不片选译码器的话会导致FSMC的那两个A19和A20输出状态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