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触摸校准

楼主(2014-08-29):
使用emwin底层驱动 有人做了触摸校准吗?

网友:
看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第三章即可。

楼主:
我没找到官方那触摸校准函数

楼主:
呵呵   这个函数我早看到了,但是没理解透,现在明白了,逻辑地址对应ADC读取值,而且逻辑地址可以任意设置(之前我以为只能是0或者X,Y 的终点)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TSC2046,接上触摸板后一直读取ADC值,发现在同一水平线上或者垂直线上的ADC值相差很大,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使用的是TSC2046,接上触摸板后一直读取ADC值,发现在同一水平线上或者垂直线上的ADC值相差很大,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
要做滤波的。

楼主:
同一点做滤波后   在同一水平位置上应该大体相同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一点做滤波后   在同一水平位置上应该大体相同吧

对的,你的那里是不是抖动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的,你的那里是不是抖动比较大

我现在怀疑是面板的问题,测试单点抖动不大,我用一个物体压在上面保持力平衡 测出来的值很稳定

楼主:
虽然我在硬件上把Y+ Y- 方便布线弄反了

网友:
有没有谁做过直接将电容触摸的坐标写入定义的结构体中,怎么感觉不是很灵敏!求指导

网友:
我用了这个函数
GUI_TOUCH_StoreStateEx(&TpState);

也就是说,触摸驱动需要你自己写。你只要把坐标值和触摸状态用这个函数保存就可以了。
其实挺好用的。

楼主:
我触摸读出来的ADC值,分别是:X0左上    X1 右上     X2 右下       X3 左下  X4 中心   这样的值属于正常吗?

楼主:
修改了延时参数 效果好了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改了延时参数 效果好了点

这个比较正常些

楼主:
触摸按下的时候   可能是触摸力度不同吧  读取的ADC 也有几十,上百的差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摸按下的时候   可能是触摸力度不同吧  读取的ADC 也有几十,上百的差异

好的触摸板也很重要

楼主:
触摸屏防抖时间一般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摸屏防抖时间一般是多少

20ms

楼主:
现在测试情况    查询到触摸发生后   需要延时50m后读取ADC值  才能与长压读取ADC值对应   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触摸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