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问例程中的OLED怎么看现象呢?
无个性

楼主(2014-08-29):
OLED显示的例程,如何查看现象呢。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程序下载进去就会显示一个界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下载进去就会显示一个界面的。

哪里显示,lcd屏幕?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里显示,lcd屏幕?

OLED上面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LED上面显示。

只有一个lcd屏幕吧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有一个lcd屏幕吧

恩,OLED是专门要买的,就是这个样子的:
OLED淘宝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