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助...我烧写norflash弹出错误
无个性

楼主(2014-08-29):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这个norflash的烧写算法成功率比较低,多试几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norflash的烧写算法成功率比较低,多试几次。

开始都可以啊。现在一点就弹出。跑都不跑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始都可以啊。现在一点就弹出。跑都不跑

恩,多试试吧,这个算法不太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恩,多试试吧,这个算法不太好。

解决不了问题啊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J-Flash选择这个再烧一下试试

网友C(2015-03-23):
哥们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?我也遇到啦,烦人啊
爱好&偏执

网友C:
1.用出厂程序,用u盘烧录NOR;
2.按照用户手册烧录步骤,,成功解决
爱好&偏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