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ili9481读取GRAM总是为零,读寄存器没问题,在屏幕上画线什么的也行

楼主(2014-09-06):
ili9481我都出来的都是0,ili9481好像没有0x22这个寄存器,用
uint16_t LCD_ReadRAM(void)
{
// LCD->LCD_REG = 0x0022;// 0x22; /*Ñ¡ÔñRAM¼Ä′æÆ÷*/

  /*¶áè¡16bit RAMÖμ*/
  volatile u16 dummy;
  /* Write 16-bit Index (then Read Reg) */
  LCD->LCD_REG = 0x22; /* Select GRAM Reg */
  /* Read 16-bit Reg */
  dummy = LCD->LCD_RAM;
  return dummy;

}
这个函数读出来的都是0

运行STemwin背景重绘就有问题了,不能重绘了

求大神帮忙

网友:
这个地方你只读了一次,要读两次的
dummy = LCD->LCD_RAM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