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06):
我用定时器产生中断控制GPIO输出高低电平
但是输出的波形确是这样子的:

处理器是STM32F429,确保没有别的中断干扰;

定时器中断里面处理如下

void Timer2IRQHandler(void)
{
     ClearITFlag(TIM2);
     if(flag)
     {
        SetIO();
    }
 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setIO();
    }
}

楼主:
波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应该相等才对。。。。

楼主:
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1000 - 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90 - 1;//预分频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
    TIM_DeInit(TIMx);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x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x , TIM_FLAG_Update);
    TIM_ITConfig(TIMx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网友:
楼主,你说的是这些毛刺问题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说的是这些毛刺问题吗。

是高低电平不对称的问题,目前我已经弄清楚了;
是stm32内部gpio输出机制导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高低电平不对称的问题,目前我已经弄清楚了;
是stm32内部gpio输出机制导致的

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
网友(2015-03-05):
引用 网友B:
是高低电平不对称的问题,目前我已经弄清楚了;
是stm32内部gpio输出机制导致的

啥机制?

看你的配置,输出频率不高,不应该这种情况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