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tdc的时钟源的问题,请教下版主

楼主(2014-09-07):
看到代码中如下写的:

1)是打开LTDC时钟源,是APB2
2)是设置LCD的时钟(LTDC输出),这个和APB2没什么关系,我看了下手册。

那LTDC的频率是不是和APB2频率一致呢?
假如LCD的时钟高于APB2频率,会不会有问题呢?

网友:
没研究过。

网友:
LTDC使用三个时钟源,APB2只是用于寄存器设置,输出信号的时钟由 PLLSAI 决定。再去看看手册吧,在16.3.2节,写得很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