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下触摸屏里面的数据滤波等函数 ??

楼主(2014-09-09):
请教下大神们,
下面的这个函数里面的#if    1  ,这个1是根据什么条件产生的,我屏蔽其中的任意一个好像都不行,

static uint16_t TOUCH_DataFilter(uint16_t *_pBuf, uint8_t _ucCount)
{

#if 1
    uint8_t i;
    uint32_t uiSum;

    uiSum = 0;
    for (i = 0; i < _ucCount; i++)
    {
        uiSum += _pBuf;
    }
    return uiSum / _ucCount;
#else

    uint8_t flag;
    uint8_t i;
    uint16_t usTemp;
    uint32_t uiSum;

    // 升序排列
    do
    {
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_ucCount - 1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_pBuf > _pBuf[i+1]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Temp = _pBuf[i + 1];
                _pBuf[i+1] = _pBuf;
                _pBuf = usTemp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while(flag);

    uiSum = 0;
    for (i = 0; i < _ucCount / 3; i++)
    {
        uiSum += _pBuf[_ucCount / 3 + i];
    }
    usTemp = uiSum / (_ucCount / 3);
    return usTemp;

#endif
}

网友:
#if 1是永远成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