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keil屏蔽代码段
无个性

楼主(2014-09-09):
keil如何屏蔽一段含有注释的代码段。#ifdef #if 0 #endif没作用呢?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直接//   或者用/*   */,嵌套注释即可。

楼主:
几百行代码,中间好多/**/,你说的倒轻松。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百行代码,中间好多/**/,你说的倒轻松。

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百行代码,中间好多/**/,你说的倒轻松。

以后会说话就说,不会说话别说,不喜欢我们论坛就滚蛋

楼主:
???
OK,let‘s go.

楼主:
我已经在网上找到答案了,右键advanced里面有。非常感谢 你的 态度!第一次遇到。
OK,let‘s go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已经在网上找到答案了,右键advanced里面有。非常感谢 你的 态度!第一次遇到。

不喜欢就滚蛋,说这么多废话干啥,连话都不会说,还来一句:你说的倒轻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