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问如何将图片及字符烧进 SPI Flash 并读取显示?

楼主(2014-09-10):
大家好:
一般我都是用 Image2lcd 生成图片的数组,用 PCtoLCD2002 生成字模的点阵数据,
两者产生的都是 C 语言的数组,*.C 或 *.H 档。

之前我都是将数组(C 或 H)加入程式里面一起编译烧进单片机,
所以图片是由内部 Flash 显示,
现在想要将数组放入外部 SPI Flash 例如 SST25VF061B,
请问要如何将数组转成 HEX 档并写入外部 SPI Flash?
写入外部 SPI Flash 后,MCU 要如何索引定址将图片和字符的地址将数组读出来显示?

我所知道的写入外部 SPI Flash 有三种方法:
1. IC 引脚外接到外用烧录器烧录。
2. 透过 UART
3. 透过 USB

后面两种都需要写 GUI 工具将 HEX 档依序写入 SPI Flash,
这种是适合远端更新图片字型用的,不过难度较高,
不过还是需要先将数组转成 HEX 档,请问这要怎么做呢?

网友:
Image2lcd 可以生成bin文件的,你可以通过电脑端的串口软件跟STM32通讯,然后让STM32将数据写入SPI FLASH即可。

楼主:
请问 BIN 档要怎么写入?读出又要怎么定址读出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 BIN 档要怎么写入?读出又要怎么定址读出呢?

只用串口软件就能加载这些文件的。写入的时候你只需设定好首地址即可,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帖子,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