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例程中的printf

楼主(2014-09-10):
V5例程中用printf从串口输出打印消息,这个printf是固件库的吗,是如何同串口1联系起来的?

谢谢!

网友:
printf是MDK中 Microlib库中的,这个微库是不对外开源的。

网友:
是通过重定向实现和prinf的连接

楼主:
Eric,
       看到你的自定义函数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 ,好像printf是调用这个函数实现串口打印输出的吧。
        但是不知道如何能让printf调用这个函数 - 这是你说的重定向吧,但是这个重定向怎样实现呢?

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ric,
       看到你的自定义函数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 ,好像printf是调用这个函数实现串口打印输出的吧。
但是不知道如何能让printf调用这个函数 - 这是你说的重定向吧,但是这个重定向 ..

printf会调用函数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