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开发板电源跟地短路了

楼主(2014-09-10):
我用的是标准版 v2
发现 LED3 这个灯是一直亮的,它是连在PF8管脚,把它跟GND测电阻发现短路了。然后再测试GND  跟V3.3 居然也是短接在一起的。吓了我一大跳。
上电后STM32发热严重,但是程序还能跑。
不知道这是芯片坏了还是板子问题?

网友:
特别注意板子只能外接5V电源。

网友A(2023-10-26):
开发板的dc口试可以接9-40v电源的吧?  板子刚烧录了两次,没有外接过任何模块,怎么会外接5v以上电源,不过开发板已经放了差不多两年没拿出来了。    可以 提供一下核心板子的pcb和原理图吗,我尝试下重新焊接或者更换一下外围器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发板的dc口试可以接9-40v电源的吧?  板子刚烧录了两次,没有外接过任何模块,怎么会外接5v以上电源,不 ...

这是坟贴 2014年的。。。

他这个V2是10几年的103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