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图片存储到nandflash中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1):
将位图存放在nandflash要将位图转换成什么文件号啊,求高手支招。

网友:
用nandflash最后加上文件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nandflash最后加上文件系统。

现在文件系统挂在好了,nandflash底层也有了,问题是图片以什么形式存到nandflash呢,第一弄这个还望多指教,还有就是为什么每次挂载时那个挂载函数都要6到8s的时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文件系统挂在好了,nandflash底层也有了,问题是图片以什么形式存到nandflash呢,第一弄这个还望多指教,还有就是为什么每次挂载时那个挂载函数都要6到8s的时间啊

你用的什么文件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什么文件系统

fat文件系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at文件系统的

使用的fat文件系统,图片在上面的存储方式任意,关键是你需要读出并解码,解码是关键,建议用BMP格式的图片就行,简单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的fat文件系统,图片在上面的存储方式任意,关键是你需要读出并解码,解码是关键,建议用BMP格式的图片就行,简单好用。

最近一直忙其他的事情呢,回的不及时。还想问一下,文件系统的函数可以直接把bmp图片(仅仅是图片)放在nandflash里面吗,不是bmp的c文件?之前不太了解,只看过图片下载到sd卡那样读出解码显示,虽然移植好的文件系统但是图片如何存有点模糊---有没有相关的例程参考一下,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