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407 encoder 例程

楼主(2014-09-11):
请问各位前辈 , F407 有官方的 正交编码器 例程吗?在哪里可以找到

或者 其他例程?

另外,timer 有 4个独立通道 ,可以同时用作 PWM输出(OC) 正交编码器(IC?) 模式吗?

谢谢

网友:
找的官方TIMER的例子,例子很全的,就在最新的1.3.0固件库路面找即可。

楼主:
好像只有 输入捕获  没有编码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只有 输入捕获  没有编码器的

如果官方没有这个例子的话,自己调试还真是麻烦,你可以看看早期F1的V3.5.0固件库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