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TFT屏和背光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14-09-12):
如下图是TFT屏数据手册中的描述,共10个LED,每两组。这样是不是表示典型下,每组需20mA电流,两组就要40mA?

如下是背光驱动芯片PT4110的手册描述,板上在FB脚接了10欧电阻,那是不是表示电流为VFB/10欧=300/10=30mA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但这一句,不是说If是单个通道的电流值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这一句,不是说If是单个通道的电流值么?

网友:
应该是单个通道,是我理解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