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ucgui对话框显示问题?

楼主(2014-09-12):
对话框里面建立了一个EDIT窗口,当选中EDIT窗口准备输入数据时候,对话框dialog全部变色,EDIT也由白色变成黑色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,我是新手弄了一个星期,刚能正常显示,就出了这么个奇葩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读像素有问题,你把游标显示出来,看看是不是有拖影

楼主:
确实是有拖影问题,游标走过的路线不能刷新,我的读像素那里没有设置,只把写像素函数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有拖影问题,游标走过的路线不能刷新,我的读像素那里没有设置,只把写像素函数改了

把读像素问题解决了,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读像素问题解决了,应该就可以了。

我试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读像素问题解决了,应该就可以了。

完美解决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