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 上RTC模块日期保存功能

楼主(2014-09-16):
请问:
        V5板上放置一个3.0v 的纽扣电池,上电后,设置好RTC的时间,断电,过一段时间后,重新上电,再次读取RTC,其日期变成2000年1月1日 00:00:00,怎样才能保证主电源断电的情况下,依靠纽扣电池,RTC还能继续正常运行呢?

网友:
使用V5开发板综合程序V1.2里面的RTC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V5开发板综合程序V1.2里面的RTC驱动。

如果想裸机跑,V5-008g_RTC实验_备份SRAM.rar - 这个是否支持掉电继续计时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想裸机跑,V5-008g_RTC实验_备份SRAM.rar - 这个是否支持掉电继续计时功能。

网友:
好像也可以吧,具体不太记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