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X3开发板有关RTC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6):
在通电的情况下,我能正常设置和获取到RTC时钟日历,并且时间日历能正常运行,但是断电后再开机时间日历就恢复到了初始状态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断电后时间没有继续走,量了电池两端电压正常是3V

网友:
你的代码有问题。

楼主:
后来发现跳线有点问题修正之后,能保存时间了 ,但是断电之后时间没有走,示波器显示晶振正常,RTC电源正常,我想问在软件初始化里面,哪块内容没有做会导致断电之后时间不走,是选择LSE时钟源的问题么
比如上电,现在时间为10:23:45   断电后一点时间起来之后时间仍然是10:23: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代码有问题。

后来发现跳线有点问题修正之后,能保存时间了 ,但是断电之后时间没有走,示波器显示晶振正常,RTC电源正常,我想问在软件初始化里面,哪块内容没有做会导致断电之后时间不走,是选择LSE时钟源的问题么
比如上电,现在时间为10:23:45   断电后一点时间起来之后时间仍然是10:23:4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来发现跳线有点问题修正之后,能保存时间了 ,但是断电之后时间没有走,示波器显示晶振正常,RTC电源正常,我想问在软件初始化里面,哪块内容没有做会导致断电之后时间不走,是选择LSE时钟源的问题么
比如上电,现在时间为10:23:45   断电后一点时间起来之后时间仍然 ..

就是你的代码驱动有问题,以前的时候我也遇到过,后来修正以后即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你的代码驱动有问题,以前的时候我也遇到过,后来修正以后即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

能说的详细点么,驱动的哪里,是没选择LSE时钟源,还是RTC数据结构初始化不对,还是哪里的问题,还有就是为什么V5-008a_RTC实验_万年历在V5上能正常运行,放到X3上串口输出时间不走了,一直是0时0分0秒,这是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你的代码驱动有问题,以前的时候我也遇到过,后来修正以后即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

或者你能提供RTC的X3的源码例程么,万分感谢guowen_xiong@126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说的详细点么,驱动的哪里,是没选择LSE时钟源,还是RTC数据结构初始化不对,还是哪里的问题,还有就是为什么V5-008a_RTC实验_万年历在V5上能正常运行,放到X3上串口输出时间不走了,一直是0时0分0秒,这是为什么

如果你有V5板子的话,建议用综合程序V1.2里面的RTC驱动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有V5板子的话,建议用综合程序V1.2里面的RTC驱动代码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我是通过cunbeMX配置的程序放到X3上面跑的,是选择LSE外部时钟源的问题导致的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