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5通讯问题
路在脚下,有我有天下

楼主(2014-09-16):
各位技术大牛,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,我用的是STM32F407ZGT6作为MCU,用中显的SDW显示屏(触摸屏),显示屏与MCU之间是通过串口5进行通讯,但在通讯过程中,数据接收不稳定,还有丢帧的现象,已经搞了两天了,还没有搞好,心都急了,想请教如何处理丢帧的现象?我用的是中断处理方式,数据帧的格式为:数据帧格式为"AA  7C   05   <StrNUM>   <Str>   CC  33  C3  3C"  或“AA  78   <KEYCODE> CC  33  C3  3C ”,  StrNUM  表示键盘输入的字符数,Str表示键盘输入的字符的ASCII码,帧的长度不定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函 数 名: USARTx_IRQHandler
*    功能说明: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。
*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返 回 值: 无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5_IRQHandler(void)
{
/* 处理接收中断  */
if (USART_GetITStatus(UART5, USART_IT_RXNE) == SET)
{
if(ucRXData[ubRxIndex - 1]== 0xAA)         //帧头
{
BufferEx = ubRxIndex - 1;
}

if(ubRxIndex < 256)
{
/* 接收数据 */
    ucRXData[ubRxIndex++] = USART_ReceiveData(UART5);

  if((ucRXData[ubRxIndex - 4] == 0XCC)&&(ucRXData[ubRxIndex - 3]==0x33)&&(ucRXData[ubRxIndex - 2]==0xC3)
&&(ucRXData[ubRxIndex-1]==0x3c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帧尾
{
KEYFLAG=1;
ubRxIndex = 0;
BufferEx=0;
        Delay(1000000);
}

}

  }
  else
{
  /* 禁止接收中断 */
USART_ITConfig(UART5, USART_IT_RXNE, DISABLE);
}
/* 处理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*/
if (USART_GetITStatus(UART5, USART_IT_TXE) == SET)
{
if (ubTxIndex < 256)
{
  /* 发送数据 */
  //USART_SendData(UART5,ucTXData(Buffer++));
  USART_Puts(ucTXData,UART5);
}
else
{
  /* 禁止发送缓冲区空中断 */
  USART_ITConfig(UART5, USART_IT_TXE, DISABLE);
}
}
}

串口5初始化如下:

void InitLCD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 //  IO口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      //   串口
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        //优先级
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|RCC_AHB1Periph_GPIOD,ENABLE);  //   打开GPIOC、GPIOD时钟
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ART5, ENABLE);            //打开UART5时钟
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 GPIO_PinSource12, GPIO_AF_UART5);         //TX5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D, GPIO_PinSource2, GPIO_AF_UART5);        //RX5

    /*配置串口5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/* 输出类型为推挽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    /* 内部上拉电阻使能 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    /* 复用模式 */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;
    GPIO_Init(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    /* 波特率 */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USART_Init(UART5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    /*使能串口中断*/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ART5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USART_ITConfig(UART5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   //使能串口中断

  USART_Cmd(UART5, ENABLE);

  USART_ClearFlag(UART5, USART_FLAG_TC);

}

网友:
我觉得用查询方式就行了,定时20ms查询一次即可,用中断在带来高效的同时也会带来不稳定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