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浮点计算

楼主(2014-09-18):
F4如果使用内部浮点指令(浮点×浮点)是不是只能调用dsp库进行操作?

  void arm_mult_f32(
  float32_t * pSrcA,
  float32_t * pSrcB,
  float32_t * pDst,
  uint32_t blockSize);

我有跟踪反汇编发现这个函数执行有好几行代码(印象中有10几行),这样看起来貌似效率也不是很高啊

网友:
浮点运算用不用DSP库都一样。编译器会处理的。你把FPU关掉,做浮点运算,生成的代码是原来的好几倍。

楼主:
不是说不调用dsp库就不会用到硬件浮点单元吗?包括sin,cos计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不调用dsp库就不会用到硬件浮点单元吗?包括sin,cos计算

不会啊,编译器会处理的。在做定点运算的时候使用DSP库才会有些优势。

楼主:
原来是这样,长姿势了,

楼主:
弱弱的问下,float到底值的范围是多少?
float:
  1bit(符号位) 8bits(指数位) 23bits(尾数位)

是不是范围为-127.*****------  +127.********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下,float到底值的范围是多少?
float:
  1bit(符号位) 8bits(指数位) 23bits(尾数位)

是不是范围为-127.*****------  +127.********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87

楼主:
表上的我理解不对,3.4028234 * 10^38   ,32位的数据怎么可能装得下这么大的值

楼主:
看到科学记述法了,有点搞明白,可以参考下面网页:
http://blog.csdn.net/sonikk/article/details/89740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