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

楼主(2014-09-20):
不触摸就一直可以,触摸操作几次后会发生了硬件中断,或者光标可移动 窗口不执行了

网友:
这个错误不好检查。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错误了!用multipage这个控件。之前在4.3上面很正常的。但是换到7寸上面去,点几下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按钮什么的,这个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控件就全部消失了。很奇怪的问题。
最后只能认为是内存不足导致的。没辙,只能不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昨天也遇到错误了!用multipage这个控件。之前在4.3上面很正常的。但是换到7寸上面去,点几下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按钮什么的,这个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控件就全部消失了。很奇怪的问题。
最后只能认为是内存不足导致的。没辙,只能不用

好兄弟,能不能把你写的那个多页小工具的程序给我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昨天也遇到错误了!用multipage这个控件。之前在4.3上面很正常的。但是换到7寸上面去,点几下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按钮什么的,这个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控件就全部消失了。很奇怪的问题。
最后只能认为是内存不足导致的。没辙,只能不用

我写了一个MULTIPAGE小工具,选项卡不能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昨天也遇到错误了!用multipage这个控件。之前在4.3上面很正常的。但是换到7寸上面去,点几下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按钮什么的,这个multipage上面的其他控件就全部消失了。很奇怪的问题。
最后只能认为是内存不足导致的。没辙,只能不用

方便的话请把代码发我邮箱,ray94521@live.cn,感激不尽

楼主:
Stack_Size      EQU     0x00002400
增加了Stack 就可以了  可能跟五点触摸白校准算法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tack_Size      EQU     0x00002400
增加了Stack 就可以了  可能跟五点触摸白校准算法有关

这个不小啊,0x00002400 * 4 = 36864字节

楼主:
之前只有 0x400

楼主:
需要X4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要X4吗?

需要的,这里一个数表示4个字节。你可以编译完后看下.map文件实际生成的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