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ADC的采样时间的影响:V5-012g_ADC实验_单ADC多通道扫描模式

楼主(2014-09-24):
请教:
       这个例程中,按原例程,PA0端口采样的电压应该是0.7V左右,但是如果将采样时间从 ADC_SampleTime_3Cycles 改为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,则采样结果变为0。
       为什么采样时间越长,采样值基本接近于0呢?

        按正常ADC的理解,采样时间越长,读数就应该越稳定,能请指点一下吗?

谢谢!

网友:
楼主,你用的V5开发板吗,误差没有这么大,采集后做一个简单的平均滤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用的V5开发板吗,误差没有这么大,采集后做一个简单的平均滤波。

是V5板。

应该不是滤波的问题,如果按例程设定采样时间为ADC_SAMPLETIME_3CYCLES,得到的采样值为0x320左右,如果设置采样时间为ADC_SAMPLETIME_480CYCLES,得到的采样值为0x35左右,而且采样时间越大,最后采样值越小。

所以说这不是滤波的问题,不知是同V5开发板有关,还是F407本身有关。

谢谢!

网友:
有时间我再研究下,这个单通道多ADC的采集没有怎么研究过。

1. 测试ADC的时候,记得把TFT屏去掉,也就是不要启用FSMC,F4的芯片,FSMC对ADC影响很大
2. F4芯片本身的ADC稳定性比F1要差,可能是主频起来了,稳定性不行了。
3. 还有是配置上的问题。

楼主:
eric,
1. 测试ADC的时候,记得把TFT屏去掉,也就是不要启用FSMC,F4的芯片,FSMC对ADC影响很大
     这个例子中,只是单纯的ADC测试,没有FSMC,ADC采样结果从UART口输出。

2. F4芯片本身的ADC稳定性比F1要差,可能是主频起来了,稳定性不行了。
  这个呈现很强的规律性,应该同稳定性没关系。

3. 还有是配置上的问题。
  也希望是配置的问题,不然,这样的ADC很不合用了。

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ric,
1. 测试ADC的时候,记得把TFT屏去掉,也就是不要启用FSMC,F4的芯片,FSMC对ADC影响很大
     这个例子中,只是单纯的ADC测试,没有FSMC,ADC采样结果从UART口输出。

2. F4芯片本身的ADC稳定性比F1要差,可能是主频起来了,稳定性不行了。

网友:
好用,不如我的示波器的早就放弃了。效果还行的,这个就是实际采样的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203&fpage=2

eric,

      能不能请用V5测试一下这个ADC例程,到底同开发板有没有关系?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