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同时可以运行几个定时?

楼主(2014-09-29):
弱弱的问一下,同一个界面可以同时设置几个定时?本人设置了两个定时,可是只有第一个正常,第二个死活都不刷新。要是能设置两个定时的话,应该怎么设置?还有定时到时调用的程序是不是不能太大?

网友:
可以同时启用两个及其以上的定时器,创建定时器的时候有个编号的,设置不同的编辑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