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SD卡中的文件夹,并通过触摸打开文件夹

楼主(2014-10-07):
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SD卡中的文件夹,并通过触摸打开文件夹

网友:
emWin有两种控件可以支持,一个是TreeView,一个是choosefile

楼主:
我想要将SD卡中的所有文件夹显示在触摸屏上,并通过触摸打开SD卡中的文件夹,读到里面的内容,通过运用这两种控件就可以实现吗?我是新手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要将SD卡中的所有文件夹显示在触摸屏上,并通过触摸打开SD卡中的文件夹,读到里面的内容,通过运用这两种控件就可以实现吗?我是新手,,,

将这些文件全部列出来没问题的,如果是具体的图片,word等文件的话需要做专门的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