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Qt] qextserialport-1.2win-alpha在Win7下Qt 5.0.2 MinGW编译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10-07):
(无正文)

楼主:
1 'class QString' has no member named 'toAscii'toAscii
   替换为 toLatin1

2 错误:undefined reference to `GUID_DEVINTERFACE_COMPORT'
   #include <ntddser.h>
  在文件qextserialenumerator.cpp中添加上面这个头文件引用语句

3 错误:&#39HYSICAL_ADDRESS' does not name a type
  #undef PHYSICAL_ADDRESS
  #define PHYSICAL_ADDRESS LARGE_INTEGER添加上面两行到文件ntddser.h中

4 错误:undefined reference to `GUID_DEVINTERFACE_COMPORT'
  #include <ntddser.h>
   在文件qextserialenumerator.cpp中将这个头文件引用位置放在另一个头文件#include <initguid.h>引用的下方, 这个错误是头文件引用顺序不对导致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