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xbf汉子显示问题

楼主(2014-10-08):
将汉字的xbf文件放到Flash后,在listbox显示汉字特别慢,半天才出来,怎么办?

网友:
内部flash不会慢的,如果是外部SPI不行的,速度太慢,意义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部flash不会慢的,如果是外部SPI不行的,速度太慢,意义不大。

内部Flash不够用,放到外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部Flash不够用,放到外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

网友:
不需要用全字体的话,放在内部flash,用NOR Flash的话,要快非常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用全字体的话,放在内部flash,用NOR Flash的话,要快非常多。

在做一个音乐播放器,要用到所有汉字啊,汉字库太大了,内部Flash不够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用全字体的话,放在内部flash,用NOR Flash的话,要快非常多。

大神,为什么从文件里读汉字到一个字符串缓存区,显示汉字显示不了,测试数据已经读到了,直接把汉字做常量又可以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,为什么从文件里读汉字到一个字符串缓存区,显示汉字显示不了,测试数据已经读到了,直接把汉字做常量又可以显示。

你用的那种方式,缓冲区要大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