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SD卡字库显示汉字

楼主(2014-10-09):
用这个FontCvt V5.22软件生成的.xbf字库文件可以用吗??还是说要破解一下啊
我把字库放到SD卡,除了字母不乱码,汉字什么的都乱码。应该从哪方面找原因呢

网友:
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字体软件,其余的基本都是评估板,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字体软件,其余的基本都是评估板,不行的。

好的,谢谢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STemWin软件包里面的字体软件,其余的基本都是评估板,不行的。

问题找到了,文件不是UTF-8编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找到了,文件不是UTF-8编码。

好的,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