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板I2C问题

楼主(2014-10-14):
请教:
        V5板上的I2C是用IO来模拟的,尝试用F4的I2C功能,第一次读、写都正常,多次读以后,数据异常。
        V5的例程中,不直接用I2C,而用IO模拟的方法,是想要避开什么问题吗,F4的I2C是否能正常工作?

谢谢!

网友:
由于是模拟I2C时序,如果被中断打断会有异常的。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保护的。

软件I2C非常好用的,STM32的硬件I2C非常非常难用,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搞搞。我们开发板已经放弃了硬件I2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