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] 在例程的基础上加入独立看门狗程序后,程序一直复位

楼主(2014-10-15):
在UCOS-III例程Ex002-信号量例程中加入看门狗程序后,发现程序一直复位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还麻烦各位帮忙看下,程序修改情况如下:
1. 在bsfile:///C:/Users/Administrator/AppData/Roaming/Tencent/Users/290774733/QQ/WinTemp/RichOle/WU5TB%XK[%7D00V4D2N4B_8SA.jpgp.c中bsp_Init()函数中加入bsp_InitIwdg(2000);初始化看门狗
void bsp_Init(void)
{
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  /* 中断优先级分组配置 */

    bsp_InitUart();        /* 初始化串口 */
    bsp_InitLed();            /*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*/
//    BEEP_InitHard();       /* 初始化蜂鸣器 */
    bsp_InitKey();            /* 按键初始化 */
    Buzzer_HardWareInit();
    bsp_InitIwdg(2000);     /* 设置喂狗周期 大约200ms*/

//    TIM6_MeasureConfig(); /* 程序运行时间测量 */
//    bsp_InitTimer();      /* 初始化系统滴答定时器 */
      LCD_InitHard();          /* 初始化显示器硬件(配置GPIO和FSMC,给LCD发送初始化指令) */
    TOUCH_InitHard();

    /* the refresh window is: ~780 * (0x7f-0x50) = 36.6ms < refresh window < ~780 * 64 = 49.9ms */
    /* 窗口看门狗初始化 */
//    bsp_InitWwdg(0x7f, 0x50, WWDG_Prescaler_8);

#ifdef TRACE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e project / compiler preprocessor options.         */
    BSP_CPU_REG_DBGMCU_CR |=  BSP_DBGMCU_CR_TRACE_IOEN_MASK;    /* Enable tracing (see Note #2)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BSP_CPU_REG_DBGMCU_CR &= ~BSP_DBGMCU_CR_TRACE_MODE_MASK;    /* Clr trace mode sel bits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BSP_CPU_REG_DBGMCU_CR |=  BSP_DBGMCU_CR_TRACE_MODE_SYNC_04; /* Cfg trace mode to synch 4-bit.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endif
}
2. 在app.c文件中AppTaskUserIF()函数中,添加喂狗函数

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(void *p_arg)
{
    uint8_t uKeyCode;

    (void)p_arg;                   /* 避免编译器报警 */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bsp_KeyScan();

        uKeyCode = bsp_GetKey();
        if(uKeyCode != KEY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uKeyCode == KEY_1_DOW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OS_SemPost(&SEM_SYNCH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WDG_Feed();
        BSP_OS_TimeDlyMs(20);
    }
}

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290774733\QQ\WinTemp\RichOle\WU5TB%XK[}00V4D2N4B_8SA.jpg

网友:
把函数 bsp_InitIwdg(2000);     /* 设置喂狗周期 大约200ms*/
放在最后初始化,估计是LCD等初始化时间有点长,喂狗函数一直没有得到执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函数 bsp_InitIwdg(2000);     /* 设置喂狗周期 大约200ms*/
放在最后初始化,估计是LCD等初始化时间有点长,喂狗函数一直没有得到执行。

谢谢回答,我把喂狗周期设置长一点,喂狗函数执行时间设置短点,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答,我把喂狗周期设置长一点,喂狗函数执行时间设置短点,就可以了

恩,解决了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