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x3的micro USB拉坏后,大家是如何修复的

楼主(2014-10-19):
刚收到板子,小心翼翼是插上usb线,不料micro USB还是被拉崩了,是被弯曲的USB线应力拉的。
在痛心和埋怨为何不做出更可靠的产品的时候,问问大家是如何修复的?飞线还是别的?

网友:
我的解决办法是在micro USB两边添加上了更多的焊锡,稳定的牢牢的,从此再也没有掉过,不过要注意,加焊锡的时候别六道USB插座里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