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使用molloc和free注意事项

楼主(2014-10-21):
  待整理。

网友(2014-12-25):
malloc compiled will be ok, when burner it ,anything would happen without operating system。

网友:
还是直接用局部变量定义一个数组缓冲比较可靠啊。。。。

这两个函数编译后,完全不知道内存分配到哪里去了,又是怎么回收的。除非编译器给代码主动加了内存管理单元和机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直接用局部变量定义一个数组缓冲比较可靠啊。。。。

这两个函数编译后,完全不知道内存分配到哪里去了,又是怎么回收的。除非编译器给代码主动加了内存管理单元和机制。

的确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