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V5及RA8875如果显示32X32的大字体,应采用什么字模软件,怎样修改显示函数?

楼主(2014-10-25):
V5及RA8875如果显示32X32的大字体,应采用什么字模软件,怎样修改显示函数?

网友:
LCD集成了8MB容量的字库芯片,内置11X12点阵、15X16点、24X24点阵、32X32点阵的汉字点阵数

网友:
楼主直接调用就可以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直接调用就可以显示。

谢谢,但如果显示超过32X32的大字体,字库中没有,应采用什么字模软件,怎样修改显示函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但如果显示超过32X32的大字体,字库中没有,应采用什么字模软件,怎样修改显示函数?

再大的字体,RA8875就不支持了。显示字体的方法跟普通屏一样,自己写个显示函数,然后用字模软件生成点阵库,字模软件用这个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96

楼主:
谢谢,可否发个显示函数的样例

网友:
超过32点阵的,可以用RA8875的字体放大功能。

楼主:
谢谢,X3+4,3TFT(普通版)怎样实现,或参考那个例程

网友:
xt1968516:
谢谢,X3+4,3TFT(普通版)怎样实现,或参考那个例程

如果是字体放大的话,参考这个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6
如果是显示大字体的话,看bsp_tft_lcd.c文件里面的函数void LCD_DispStr(uint16_t _usX, uint16_t _usY, char *_ptr, FONT_T *_tFont)进行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