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printf 任务信息

楼主(2014-10-28):
while (DEF_TRU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ask body,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.       */
  {
    GPIOF->ODR ^= 0x0040;
    OSTimeDly(5000,OS_OPT_TIME_DLY,&err);

    CPU_CRITICAL_ENTER();

    /* 打印标题 */
    printf("  Prio   Used  Free  Per  CPU    Taskname\r\n");

    p_tcb = OSTaskDbgListPtr;
    /* 遍历任务控制块列表(TCB list),打印所有的任务的优先级和名称 */
    while (p_tcb != (OS_TCB *)0)
    {
      CPU = (float)p_tcb->CPUUsage / 100;
      printf("   %2d  %5d  %5d  %02d%%   %5.2f%%   %s\r\n",
             p_tcb-&gtrio,
             p_tcb->StkUsed,
             p_tcb->StkFree,
             (p_tcb->StkUsed * 100) / (p_tcb->StkUsed + p_tcb->StkFree),
             CPU,
             p_tcb->NamePtr);

      p_tcb = p_tcb->DbgNextPtr;

    }
    CPU_CRITICAL_EXIT();
  }

第一次打印出来的信息是正常的,以后每次打印第一个任务的任务名都没有、其它的正常,然后本任务堆栈每次增加18个字节,直到溢出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暂时还没有遇到过,楼主是跑的那个例子。

楼主:
自己写的程序,打印信息那一段是在第五期:STemWin5.20+uCOS-III+FatFS这里找的,用的IAR

楼主:
开了FPU之后,好了。问题可能出在浮点数计算上面。(CPU = (float)p_tcb->CPUUsage / 100;)

楼主:
xSize = WM_GetWindowSizeX(0);
  ySize = WM_GetWindowSizeY(0);
我的是7寸屏,设置的是800*480,怎么这两个返回的都是4095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xSize = WM_GetWindowSizeX(0);
  ySize = WM_GetWindowSizeY(0);
我的是7寸屏,设置的是800*480,怎么这两个返回的都是4095呢

确定调用前emWin已经初始化好。

楼主:
创建窗口什么的都没问题,就是想自动计算尺寸才发现这个值不对

楼主:
xSize = LCD_GetXSize();
ySize = LCD_GetYSize(); 这个还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xSize = WM_GetWindowSizeX(0);
  ySize = WM_GetWindowSizeY(0);
我的是7寸屏,设置的是800*480,怎么这两个返回的都是4095呢

参数要填窗口的句柄:
int WM_GetWindowSizeX(WM_HWIN hWin);
int WM_GetWindowSizeY(WM_HWIN hWin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数要填窗口的句柄:
int WM_GetWindowSizeX(WM_HWIN hWin);
int WM_GetWindowSizeY(WM_HWIN hWin);

这个我试过了,填0和填WM_HBKWIN是一样的。
说明里有:如果给定窗口的句柄为0,则函数返回桌面窗口的尺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试过了,填0和填WM_HBKWIN是一样的。
说明里有:如果给定窗口的句柄为0,则函数返回桌面窗口的尺寸。

我记得emWin的综合Demo是不是就用的这个函数,可以用。

楼主:
DEMO里有用这两个函数的,但是没有用0或WM_HBKWIN做参数的。
另外,使用其它窗口句柄的时候返回值是正确的,只有使用0或WM_HBKWIN的时候是不对的。